测BIOS电压的怪事

楼主(2010-04-19):
为什么测BIOS电压时,不知道测的哪个引脚,电源风扇竟然转起来啦,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BIOS有脚是到IO的 可能是引起相关电路工作吧

网友:
主板是精英945PL-M2的,BIOS的脚很多,有100多针的那种

网友:
100多脚的BIOS貌似是IO哦。哈哈

网友:
楼主肯定是把IO错认成BIOS啦

网友:
应该是你测的时候短接了引脚

网友:
呵呵,就是哈,哪有BIOS有一百多脚的哟

网友:
确实没听说过BIOS有100多脚的。

网友:
应该是你把IO当成bioss了,有的板子划IO可以开机的。

网友:
100多针的BIOS ,那IO要500多针吧

网友:
楼主说的应该是I/O吧!

网友:
哈哈,看来还有和我差不多经验的兄弟啊,有时候会在一些品牌机上看到io上贴有一个bios的标签,不知道何故,难道是io面积大?还是另有想法

网友:
楼主的板子真是少见, 100针是什么BOSS啊!

你可能量到I/O了,刚好触发了开关电路`

网友:
楼主是不是弄错了,bios有很小的8只引脚的,多数是32脚长的很像手机卡的模样的,有直接焊在板上的不过不太多,有带座的常见。

网友:
真的不好意思,各位,看样子是BIOS的标贴IO上啦,纯粹是误会,谢谢大家热心的帮助

网友:
把IO绿色线接地就开机拉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