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4000 不触发

楼主(2010-04-19):
接电源,电流为0,无待机电流,电压18。4到18。5之间变化,测板上有3。5V,换过IO,南桥,请问这样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能触发吗?电流到多少啊

网友:
等待高手答复..........

网友:
现在有时电流跑到0.9又变没了,装上U变成0.29,测U电压有1.1v

网友:
不能触发,

网友:
看样子新手还得多看看

网友:
写得不是很清楚,

网友:
有元件烧掉了吧

网友:
你说的是待机0.29  还是触发后0.29 两者不同哦 问题能更详细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