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比月饼的蜘蛛网牛B的芯片代换!MS-6+G代W83320G

楼主(2010-04-19):
接朋友一915主板,说是已经收了客户钱,给我两片915板一定要修好一片给客户。V星那块找不到RTM862-480,用RTM862-410代了还是不跑码,不过有时钟了,有空再搞。另一片像是青云的915(其实个人感觉这个牌子的板,做工还是相当不错的,可惜产业转型了。)
入正题:
一触发,测试卡就闪啊闪啊!。。。。又一头大的问题。测了绿线电源,由高变低由低变高,测各芯片也有类似现象,一时没思路。。。强加电不闪,摸了摸各主要IC,发现PCIE与PCI间的W83320G处发烧(问题找到了)!直接拆除,并把供内存处的W83320G拆过来接上,正常开机不闪了。1.5V也正常,板子就是没内存供电,又一时的头大!找了各板都没这IC,倒是V星板上的MS-6+G也是14脚的驱动芯片,查PDF,脚位不一样,但功能一样。突发奇想,学学月饼哥来个改造,呵呵!一切如题!

网友:
没看出强在哪?!
倒是楼主得想个办法把那个固定一下,不然容易碰掉~
那个LGATE和UGATE接MS-6的哪个脚呀?

网友:
那怎么改造的能不能具体说下啊!感觉有点意思,就发了个图看的不是很明白

网友A:
用一软驱排线,剪14根出来飞线嘛。LGATE对L—DRV,UGATE对H-DRV,呀!各脚位参数其实是一样的。一开始,2。5V是有了,但只跑了一次码又不跑了,供2.5V的D极波形有点怪,是梯型,后来换了旁边的高频电容,波形基本为方波,呵呵!

网友:
楼主的精神及想法值得学习,不过飞14条线,一般人还真不知道往哪飞,这板子用着也不方便吧,楼主高手

网友:
单单飞仙没有什么很伟大的意义,但是去掉电容,我就很想学习

网友:
我要是客户。。。肯定不敢要的

网友:
这样折腾能收多少大洋哈

网友:
是啊这种主板谁敢要啊。还好。主板没问题就好啦。

网友:
楼主这块主板是斯巴达克的吧,这个主板的这个蕊片极其易损我修了4片了全是这个故障

网友:
芯片引脚不同功能相同可用飞线,波形为梯形是不是旁边的电容高频,换个低频的就变成方形的啦是不是

网友:
高手啊,给发具体点,

网友:
给大家说一声现在915的主板超便宜。多买点915的好板当料版。卖二手和拆件都行。

网友:
上次也是遇到过这个芯片问题的主板,是斯巴达克的吧。只有二种板子爱用此芯片。。。

网友:
得庆祝  不错 学习了就不知道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
楼主你牛啊。不过那图有点小看不了很清楚

网友:
之前我也看到过,确实比较牛啊。

网友:
如果学习维修可以这样弄吧,如果挣钱的话,这样太费事了。

网友(2010-06-26):
w83320s 在基地淘宝店里有卖的。不建议这样改。除非买不到的芯片。

网友:
楼主太牛了  飞14个线

网友(2015-09-07):
引用 网友A:
用一软驱排线,剪14根出来飞线嘛。LGATE对L—DRV,UGATE对H-DRV,呀!各脚位参数其实是一样的。一开始,2。 ...

注意飞的供电和信号线之间不要接碰短路就行,这样容易烧坏芯片。

网友:
飞14个线  ,中国飞线达人啊,技术没得说了

网友:
不建议这样改,修板除了要让板子能正常工作外,还要考虑安全性,切莫留下隐患。

网友:
我都不知道咋说了这个飞线 台彪悍了

网友:
牛人啊,真是厉害呀,不过貌似有点难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