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K8M800-M3奇怪现象维修一例

楼主(2010-04-19):
客户拿来说是自动上电不显示,插诊断卡上电,诊断卡跑02,不过内存。板上有两条内存,一条主板本身配的512M,一条另加的1G。拆掉1G的跑05 0D 41, 换1G的直接跑到26但没有像正常抓到显卡时候那样会滴的一声(没有任何声音),接显示器没显,换自用的内存一样跑05 0D 41。纳闷了!修了好几快这样的板应该不会挑内存啊!开始一步一步来了。
     此板型号

     正视图

     由于是会自动上电直接量触发排针那电压看是不是被拉低(量了下正常3。3V),短接排针能关机且关了机能再开(说明不是自动上电引起的毛病)正好手上有一片一样的板,直接换了BIOS还是跟先前那毛病一样,拆掉COM芯片无果。板上各电压均正常,系统时钟总线电压和阻值正常。开U座看无任何问题。
     都过了十来分钟还是没头绪,上论坛查无此现象的例子。论坛很多人说有可能是桥空焊的缘故,按桥还是。。。。不说也知道了吧!无果!现在头都要麻了,有那么难搞吗?突然想想以前修过的案例(遇到很多稀奇古怪的毛病),修ASUS板的时候,好象键盘鼠标不良引起不显示,是不是这板也会呢?但好象不会有跑05 0D 41。不管了先查了再说,还真的发现键盘鼠标阻值不一样呢?正常PS/2口那有个排容,取掉后阻值正常了。

     直接上U,1G内存,诊断卡,跑到26还滴的一声,看来是抓到显卡了。接显示器显示了。换512的也可显了。应该是BIOS程序里没检测到PS/2口完好所以会那样吧!

网友:
这个要顶一下
呵呵
很容易忽视这样的问题
因为有很多主板就算PS2口有问题也一样可以点亮,只不过键盘鼠标不好用而已

网友:
这个要顶一下,呵呵;很容易忽视这样的问题
因为有很多主板就算PS/2口有问题也一样可以点亮,只不过键盘鼠标不好用而已

王大修 -30 严禁灌水
蔡杰赢 -2 兄弟罐水也要有个技巧吧!学LZ的

网友:
枫叶漂泊
我在上面都写了BIOS换过的,一般情况是那样就会好的,但换了个还是那样的。

网友:
楼主思路正确,凭经验修出,可见经验宝贵.

网友:
嗯 很宝贵的经验  分析的也不错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呵呵 我以前也修过一样故障的板。只不过是DELL的板

网友:
经验还是很重要的  要是我修 这个板 我可不会怀疑到是PS口的问题

网友:
谢谢分享,很不错的经验,学习了

王大修 -30 严禁灌水

网友:
原来PS2也会阴碍显示呀!又多一条思路了!谢楼主了

网友:
以后修板时要注意了,~~~`

网友:
学习了~~~~~不错不错~~~谢谢LZ了

王大修 -30 严禁灌水

网友:
华硕和华成的板都是这种现象

网友:
联想那板子有一个东西好坏,就是最下面USB排针那里有一个4606 1P1N的MOS管子好坏,现象是上电短路,修了好几个都是这故障,原因是插拔USB接口造成的,那个是给USB PS2供电的

网友:
很少碰到这样的问题

有些主板的BIOS就是很“正经”

网友:
根据我猜想估计换个版本的BIOS刷可能就好。...键盘鼠标还会不好用,那时候就简单了

网友:
是锋行的板吧..

记得锋行的用的很多..

很垃圾的板...害死不少人....

网友:
呵呵。。学习了。。太容易忽略这个问题了。。

网友:
经验超值money啊!多谢楼主。。。。。。。。。

网友:
谢谢,楼主了。菜鸟在这里又学到点东西!

网友:
看来,修这样的板子要注意这点,否则会走更多的弯路,会修死人的。

网友:
我是换IO好的,看来这些板毛病真多

网友:
杰哥还是那样强。今天又学到了一点知识。还是在原来那地方做吗?好久没过去向你学修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