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P5PE-VM跑D4

楼主(2010-04-19):
一块ASUS-P5PE-VM主板能触发,但没显示,上U量U主供电1.36V,量AGPA70.56V、B71.6V,量PCIA15脚3.3V、B16脚1.6V,诊断卡跑D4。换假负载量核心电压0.6V,复位电压1.12V,时钟电压0.38V.北桥发热很烫,怀疑北桥有问题。

网友:
先量一下,内存电压和内存参考电压的阻抗和电压值是不是正常在做决定吧。楼主提供的电压没有内存的。

网友:
就是,应该先补上内存的供电!有可能内存的供电管有问题!

网友:
内存1脚电压1.25V,7脚电压2.52V.16、17脚电压0.4V.

网友:
楼主和我遇到的问题一样,我也是修到一块AUSU的,我怀疑北桥问题最大,如果楼主烤了北桥,是什么情况,麻烦给我讲下,谢谢

网友:
做一下桥吧,不过我也见过CPU座虚跑D4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