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25不认硬盘光驱

楼主(2010-04-19):
旭日125刚开机可以认硬盘 光驱 用半个小时就蓝屏 重启就不认光驱硬盘  BIOS里也没认到  心想不用多说肯定是南桥空焊了  拆机  加焊南桥  还是一样  换南桥 还是一样(做南桥的时候忘记了,温度都到295°了 ,我的新南桥挂了,板也鼓包了),接着再换一个新南桥上去可以点亮 进系统 用半个小时 还是一样,汗。没办法 只能接着查,发现光驱和硬盘的供电时一路的 裸板测,电压一开始正常5.10V  用着用着就慢慢的变成4.几V了 先排除供电 直接断开 供电  重别处 借一个5V过来 还是一样  哪肯定是负载了 不上硬盘 再测 一样 怀疑可能是电容漏电  把电容一个个都换了 测试 还是一样 。。。。。。。。。。。。。。。。

网友:
也许是供电的场管失效啦。或者控制及有问题

网友:
你量一下他们的公共部分  如电压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