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V3000 U口短路换南桥后不开机,已解决

楼主(2010-04-19):
故障表现:  按开机后电流停在0。6左右,不动。

解决方案:从表面显示可能大家都认为是显卡问题,但这台机器是集显945GM芯片组。
          所以从别的地方着手查起,测量到USB的两条数据线时发现对地为零了,
          所以就直接换南桥了。过程不讲了,有设备很简单了。
          装上试机,这个机型在不装BIOS电池时会自动上电开机,所以就没装BIOS电池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插上电源时待机为0。01 但随后很快就跳到0。03就不动了。
          难道是桥没做好?也可能吧,那就再试试另一个(一共订了三个测试好的GBM)
          过程略,结果还是一样不开机,这下开始没头绪了不知哪里出了问题。于是再从头查起
          待机时3V 5 V 都出来了且稳定,但别的电压却没有出来,这是一定的了那就从1。8V查起吧
          看一看满足他工作的条件吧,发现两个信号没有出来ON1 ON2没有

,从图纸看应该是由
          PM-SLP-S4#转变过来

看样子还是南桥没有正常工作。

         调头去查南桥的工作条件:大家应该知道一个信号很重要就是RSMRST#这个是EC发出来的。

         调头去查EC的发出脚,结果有电压输出。从图纸看应该是输出后经过一个电阻R464

         后送给SB的
         难道是电阻坏了?赶快调出点位图找到那个背面的电阻用表笔测量一下,果然是电阻坏了
         没想到原来这个小电阻在做怪,看样子应该就是在BGA时可能是温度高所造成的吧。或者
         它本身也快坏了,加热让它更快的表现出来。
         这件事告诉我们有经验固然好,但懂原理才是更重要的
结果:换掉电阻后,插上电源后电流很欢快的跑起来,接屏后熟悉的COMPAQ字样出来了。

总结:虽然我不是什么高手,但我个人认为如果在你解决了一个原本的故障后又出现一个新的问题,而且

       还是比较怪的问题(与先前的不相干的话)最好还是静下心来仔细想一想自己所做的一些工作,维修过的
       地方,在确定自己所做无误后再从头一点点查起,不要被眼前的一些假象所骗。要相信自己的实力与技术水平

小弟写的不好,请各位高手多多指点

网友:
电流0.6左右好像还没到显卡吧,楼主是不是记错了?

网友:
在没拆开看机器具体配置时一般V3000 AMD的有时到0。6就不动了。然后加热一下北桥就OK

所以很多时候会凭经验了。不好意思,让LS见笑了

网友:
有同感,前修DELLD600机器可以开机,USB不能用,也没测试声音就换南桥了,装上后USB是能用了,不认声卡,又重换南桥,也不行,换声卡芯片也不行,后来发现一声卡到功放间的一小电阻坏

网友:
难道座桥的时候电阻很容易坏吗?坏了是开路性坏吧

网友:
LS的朋友,做桥并不代表电阻很容易坏,我们的意思是说,如果在你确定你的工艺没问题的前提下出现新问题后不要再盲目性去更换你的配件,这样会给自己造成更多麻烦,而是应该仔细观察你所修位置的明显或者是不明显 变化。也许就在不起眼位置找到故障呢。

网友:
X60 USB 不能用 换了N 个南桥不行  最终刷芯片解决  搞死人的问题

网友:
没有理论看来是无法解决疑难杂症的,谢谢楼猪 了,记得上次修Dell板的时候7102与MOS管连的一个电阻坏了,搞的人头都大了。。

网友:
唉·
我现在一修到信号的头就大·
主要没有设备··
  也没有那么多心思啊·
蛮羡慕lz的·

网友(2010-05-26):
我很欣赏你的一句话,“有经验固然重要,但懂原理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
还是有经验好啊·有时候真的需要懂一点原理才好修一点的

网友:
为了维修效率.一般都是修先,实行不行找图按时序来.

网友:
楼主的思路绝对正确,关于后面的总结很重要,大家应该都要学会冷静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