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5M屏幕白屏,外接无问题。

楼主(2010-04-19):
不显示。
一看6100显卡虚焊

F5M是G6100+NF430
加焊后,插外接OK

装机,合屏,结果屏幕白屏,外接无问题。

还是显卡的事情?

屏线没办法测试,顾客说,以前好的

网友:
检查下屏上的供电上去了吗?

网友:
可以从屏这方面着手,这中现象可能性比较大的是屏或屏线!

网友:
外接有显示,有可能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你换个屏试试  不就知道是屏还是别的问题

网友:
测下
屏线断了没

网友:
应孩还是显卡有问题,重新做试试

网友:
建议先测量平线是否有断线在换屏试最后做显卡

网友:
是不是屏没有供电啊 或者屏保险烧了 我碰到过好几次;

网友:
还是6100的问题阿。

网友:
为什么不怀疑显卡

我明天准备再换个显卡上去

网友:
我感觉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先不要急着换显卡  换屏试后不行可以量量排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