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10上网本一开机就报警

楼主(2010-04-19):
联想S10上网本一开机就报警,很是郁闷!重做系统也不行,拆开检查没问题,搞了半天原来是键盘坏了,按键有短路的,换掉,好了。哈哈

网友:
是啊恭喜你啊

网友:
呵呵...可能性比较大的就是KB故障!

网友:
自己没检查清楚 搞哈啊你·······

网友:
晕  报警 听声音 啊  几长几短  晕

网友:
楼主是鄂州太和的吗能联系吗

网友:
报警的机器一般都是 先动内存不行就拆键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