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C-DL(875+IC4)北桥不知是否短路?

楼主(2010-04-19):
大家好,请问谁有875的北桥,我板上电有NB供电管十分热,测了一下NB,有几个电容值为2欧,不知是否875NB是这个值的?谢谢!
“原来故障为CPU供电管有短路。”

网友:
看下北桥 供电管子是不是LD101是的话 这是正常的

网友:
我把NB的下拉供电管拆了下来,原来以为是SB桥问题,但SB也拆了,NB还是只有2欧的值。能通电时就是有点糊味,就怕NB短路。所以想知道875那几个电容是否有些值是几欧的。我只有一块875板。没有其它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