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0-04-19):
今天接一SONY8.1MEGA PIchinafix,开机花屏,镜头升出,电源灯闪烁,3-5秒后镜头收回屏幕熄灭,此时无电流。不知镜头和主板有无问题,请版主赐教,谢
主板

网友:
相机是SONY DSC-N1的

网友:
这情况不好判断,如果镜头能正常伸出但图象不正常,那还好办,现在先不管花屏,镜头伸出,然后报警,缩回来,镜头没正常,首先将镜头故障处理,再考虑下一步

网友:
感谢版主指点,镜头缩回前按快门能闪光,始终没有任何报警声

网友:
啊???请问,开机LOGO显示是否正常??你的意思是:一开机,在镜头没有回来前按下快门键可以闪光?那么,可以成像吗?回放是否正常?直接在回放档开机图像是否有异常?

网友:
一开机就花屏,看不到如何信息,开机镜头缩回前按快门键有闪光。顾客没有带电池和卡过来,要不然可以照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