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

楼主(2010-04-19):
今天接到一台HPV3000,电流跑到1.3又跳到1.19,又到1.3,反复这样,更换过NF-G6150-N-A2,现在还是一样的现像,大家帮帮忙
更换

网友:
做下NB吧 ,呵呵

网友:
NB刚刚也换到了,还是一样,当时觉得NB有点烫,就更换了一块

网友:
IO 你换个试试呢

网友:
你插诊断卡看看,跑那里了

网友:
你插一个 USB键盘 看看 键盘灯亮不亮 如果亮证明是 显卡 问题 如果不亮 你就直接压北桥吧

网友:
问一下 V3000是否有显存 如有话你 把显存换掉

网友:
V3000的板没有什么大问题 基本上都是 显卡北桥显存 的问题 现在无论 有没有维修过的 康柏V3000的 板都是 免费给更换主板的 奉劝一就 送售后 换板吧 都是免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