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V开机15秒自动关机

楼主(2010-04-19):
有块M2V的主板
usb device over current status detected!!!
system will shut down after 15 seconds
请指教

网友:
看一看开关电压脚电压够不够

网友:
它是准时15秒关机吗

网友:
查看一下USB OC电路是否异常!

网友:
看下USB供电和USB阻值正常不,这是ASUS的通病。USB供电跳帽跟针接触不好也会抱错,以前就是修过这引起的

网友:
华硕主板很典型的问题   考虑下USB部分 我原来是拔掉前置USB就可以了 如果拆看的话 看看USB接口电路

网友:
这是提示USB部分有问题,一般是USB供电或者南桥USB部分有问题

网友:
碰到过2次,1次是机箱前置USB连线出问题,拔掉就可以了。 另一次是USB供电跳帽掉了。

网友:
usb device over current status detected!!!
检测到usb设备过电流状态!!!
system will shut down after 15 seconds
系统15秒后关机

网友:
usb 过电流保护

网友:
这种问题修到过,应该是前置USB排线针虚焊

网友:
看看主板上一个usbpw的跳线 。跳上就ok 。还有注意一下5vsb 和5v ,2个选项

网友:
主板检测到usb电路过流而保护关机,查USB部分电路是否有短路。 12# 红蚂蚁科技

网友:
我修到过这个故障,是跳冒没有了,插上就ok

网友:
应该是属于保护电路自动关机的,查一下开机和关机时的各关键点的电压

网友:
一个小时前,刚修好一块,  华硕K8N    15秒掉电,     原因是,  BIOS   问题,

网友:
bios 也能引起自动关机???

网友:
可能有病毒引起的吧,也说不定啊。

网友:
我处理过,是设置下BIOS就行了,,这样处理有问题??

网友:
检查USB的供电跳线  以前我修到的就是重新拔插过就好了

网友:
我也修了一块这样的主板,可是没修好,什么的我都试过。可是还是比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