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3A78有显示停在开机画面15秒就关机了.

楼主(2010-04-19):
这个板是开机有显示
     底下几行英文是
  please enter serup to recover BIOS setting
  cmos date/Time Not  set
   USB device over current seatus detected!!
   system will shut dawn Aster15 seconds
开机整15秒就关机了.按DEL也不行,F1 F2,F8都不行.软重起可以.键盘口是好的.

网友:
看下USB供电和USB阻值正常不,这是ASUS的通病。USB供电跳帽跟针接触不好也会抱错,以前就是修过这引起的

网友:
你先把BIOS电池,及跳线查查,尤其是电池到跳线中间的三级管

网友:
我费了好大劲才翻译过来,上面说的就是,请进入BIOS里面恢复一下日期和时间
  USB设备有问题
  系统可能在15秒后关闭
  能开机就不是太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