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G6150)老问题,重植后不亮!

楼主(2010-04-19):
  一台HP V3000,G6150显卡,开机报一长两短报警,判断为显卡问题。拆机对G6150北桥重植,可做好后电流老在1.05A-1.15A之间跳动。取下内存,电流停在1.33A,并报连续四声短滴。说明机器已经启动,并通过内存。
  取下显卡再做BGA,故障依旧?
  另一块同样的主板,重值后也是同样现象。第一次做?BGA是用0.5的锡珠,第二次是用0.6的锡珠。上加热190-200,下加热240度。
  请高手们发表一下高见,是在做BGA过程中把其他元件损坏了?还是G6150烤坏了?

网友:
V3000的板子还是挺抗折腾的,一般不会变形,如果你怀疑有元件损坏那还不好说吗? 测测不就可以嘛。。。又不是太费事,
  以我的经验,电脑在1.33A还是显卡不过,如果你怀疑是内存也没什么大不了,焊一下巢子,替换一下内存就可以了
  BGA不知你的水平怎么样,做不好板子可就真的挂了

网友:
V3  几的机器啊  直接去保修啊 ,,,

网友:
几个月前做BGA还不行,现在不是很好吧,北桥做10次应该能成8次,但这个V3000的不知道什么原因,连做几次都是一样的现象。原因还没有查出来。今天换一个G6150芯片试一试,是不是芯片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个人感觉做BGA的温度不够   一般做6150我都是用什么温度拆下的就用什么温度做上去   而且上风口和下风口温度一致
几乎都能做好

网友:
原因没有查出来,我刚才又做了一次,我把整个过程的图片发上来,请大家帮忙参考参考。

网友:
大哥,可以换一个CPU试一下。这机器的CPU坏,我也遇到过!

网友:
谢谢!
  我分别用0.5和0.6的锡珠做了两次,两块主板四次,现象都是一模一样。因为手里暂时没有类似型号的AMDCPU,所以还无法测试。
  现在我手里只有QL-64的CPU,不知道支持不?我试一试。

网友:
我遇到过,6150做了3次不好,最后换个U竟然好了,AMD的U坏的很多

网友:
楼上说的也有道理,不过我觉得那里跌倒就那里起来,你先看看桥的旁边有没有掉件或者元件移位 的

网友:
CPU座松了吧  再看看类存

网友:
QL64的CPU那么高肯定不支持的!0.6的焊盘你做0.5的成功率不高吧!如果一般重做都还不行的话那么就只有换了。如果没被你搞掉元件的话。V3000的CPU座子很少出问题,目前为止还没有见过。不过CPU很出问题的比较多了。

网友:
我感觉还是显卡没做好!依你所说的应该不是U的问题。仔细看看显卡附近有没有掉件?没有的话重新换个显卡好好做做,前段时间我碰到跟你的情况一模一样,自认BGA也并不多了,也成功好多次,但就是这个做不成功,最终还是BGA问题

网友:
我现在也遇到这种情况 正在修  LZ你的修好了吗?

网友:
6150的北桥是0.6的珠,换个桥试试

网友:
BGA温度过高有可能把芯片压坏

网友:
做这个BGA我可是很有经验的,,做了很多,重来没有做坏过

网友:
原因终于查出来了,是CPU坏了。CPU坏了,还能走码,就是报警。

网友:
三块主板都做好了,就是U的问题,换U后立即OK。

网友:
恭喜恭喜,呵呵!好热闹啊!

我不是专家 -5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cpu坏了,电流也能到1.33A 啊,怎样解释

网友:
没彻底坏.应该是性能不良了。所以会走到1.33几.我这有个DELL1200的也是这种情况.没修好.正在定北桥芯片
965的集成显卡的。INTEL的CPU.

网友:
V3000CPU坏的还没遇到过,都是G6150的问题,倒是6515B遇到过几次U坏

网友:
学习了,下次我遇见了就先换CPU看看.

网友:
好,以为碰到这个问题先换U,不好再说~!!

网友:
还以为温度不够呢

网友:
我也是第一次遇到,因为不装内存还能报警和指示灯闪烁,提示内存不过,所以压根就没有怀疑是CPU不良。三块主板做了三次,包括后买的主板都量一模一样的现象,才敢怀疑是CPU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