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达845PE整板无复位,是不是南桥坏了?

楼主(2010-04-19):
至达845PE主板整板无复位,CPU:电压1。73V    时钟0。24     复位0。46V  PG电压是1。73V,电源管理芯片是RT9248A的,第10脚PGOOD有3。84V电压直接到南桥的,内存2。56V,显卡有1。5V电压,北桥和南桥电压正常,IO和门控都换过了,帮下忙看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CPU时钟是不是低了点啊?

网友:
有没有查时钟芯片是否正常工作,如果供电、时钟都正常,那就刷一下BIOS吧,再不行就是桥坏了

网友:
可以通过量USB IDE口的信号阻值判断下桥是不是坏的,还有从复位排针那看通哪,电压正常不

网友:
看桥挂没  CPU座貌似也有可能导致这种问题

网友:
时钟和复位都明显低了呀

网友:
同意三楼的说法先查一下,,你的时间明显的低了只有0.24V 正常应该在0.3V至0.4V,,还是检查一下时钟IC和电路先

网友:
REST 是3.3的吧

网友:
是的,CPU时钟偏低,总时钟正常吗

网友:
查一下南桥的晶振起振没有?

网友:
南桥晶振两脚电压是2。92V和0。02V,换了几个晶振和晶振电容都不行,

网友:
压压坐子。。。。。。。

网友:
量一下三端稳压器的对地阻值看看

网友:
南桥晶振的电压不对 可能是南桥晶振的电路或者南桥坏

网友:
南桥老化了,换个南桥就Ok了的。因为他们的电压差太远了

网友:
修好了把答案公布出来!

网友:
南桥受潮了,用风枪加助焊剂吹下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