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看不懂的菜鸟问题!请教各位高人! HOT

楼主(2010-04-19):
CPU 的供电新片 MAX1987 !
更换时 不小心把焊盘 给弄掉了一个  第31脚
下了个图纸看定义 结果没明白
下图就是定义说明:
望大家帮忙看看是什么意思
接着怎么弄!!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
最好找主板的电路图,但看芯片挺难看出线路的。找到图纸直接飞线

网友:
他不是说看不懂图纸了吗

网友:
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所以来向大家求助的

网友:
当这个引脚有禁止显示禁止输出.
使芯片工作在低电流SKIP模式

网友:
惠普6515b就是这个芯片吧!

网友:
自己下载个 本子的图纸 找到这个芯片  照着图看看31教练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