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W2234SI不通电

楼主(2010-04-19):
今天接一台LG 22寸液晶,不通电,可以排除电源板.高压板.按键板的问题。驱动板上有两个稳压管,一个输出3.3V,另一个1.25V,主芯片型号是TSUMU18ER-LF.不知1.25V那组电压是否正常,有修过这款机器的高手请赐教
芯片

网友:
什么叫“不通电”,怎么测得驱动板有电压?

网友:
“不通电”就是顾客拿来时插上电源按开关键无任何反应的意思

网友:
换驱动板吧 应该是芯片换了

网友:
驱动板上的稳压ic一般是1.8v,2.5v,3.3v的,1.25v的没有碰到过,可以查查供电给谁的,再查查相关的资料 应该可以确定1.25v是否正常。

网友:
我也修过一台。不过是指示灯闪烁。更换MCU就OK了。如果有需要的话。MCU我有。要的可以联系。QQ:9893814

网友:
这种机子我也遇到过几台,差不多也是这种问题,有些就是按键灯亮,按按键没反应的,要是然就是灯都不亮的,有个IC是25LV010的,还有个是24C的,主芯是TSUMU18ER-LF的,那些稳压管的电压都是正常的,不知道是不是主芯坏了啊!请高手指教!!!

网友:
4#换驱动板吧 应该是芯片换了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
,本贴地址: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87468-1-1.html
驱动板天下人都会换

网友:
程序有问题,需要重刷一下

网友:
刷MCU或者买一个MCU IC 99%这个坏了。卖了几十个MCU IC没一个反应换了不好

网友:
10# 刷MCU或者买一个MCU IC 99%这个坏了。卖了几十个MCU IC没一个反应换不好 问题是那里有买啊

网友:
驱动板有可能有问题 换个试试

网友:
这个故障为软件故障,重刷数据就OK了,站内有数据就怕你刷不了

网友:
LG W2234SI 的mcu是 mx25l1005mc的吧 mcu肯坏 通病 。大部分现象是有些就是按键灯亮,按按键没反应的, 还有一部分是mcu完全坏 。 我试验过 或者把mcu摘掉和换成别的型号就不开机灯不亮。

网友:
灯亮吗,换个通用驱动板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