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ACCPlus读写电池EEPROM信息的问题

楼主(2010-04-19):
  我看到在贵港人、NB51上提到关于用ACCPlus进行电池的解锁,但有一点还不大懂,就是用它的适配器读写EEPROM时,是不是不用拆下EEPROM,直接在电池接口上进行操作呢?
  之所以这么问,是因为我看到在ACCPlus的说明好象只说到将EEPROM拆下进行读写的。这是问题一。
  另外,如果可以在线读写的话,那我是不是只要接电池接口的SCL、SDL、GND即可?另外加上外接的+5V电源?
  电池内部保护板上的EEPROM引脚中的SCL/SDL/GND与电池接口的SCL/SDL/GND是不是直接相连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说我可以通过编程器再加外接+5V电源就可以直接读写其中的信息?之所以这么问,是因为我手头有现成的Xeltek 580U编程器,不想再做一个并口的编程器了。
  请各位老师、师傅、XD、大虾指点一下吧!谢谢啦!

网友:
顺便上传解锁工具及一些资料,包括:be2worksdemo、SBWorkshop 3.71演示版、BatteryMon、memplus&ACCPlus破解版。

网友:
5V应该是不用加的,毕竟我们写24C的时候也不用单独加电源嘛,我也是贵港的,不知道还有这样的牛人,估计不会怎么样的

网友:
不对吧,至少应该要形成一个回路的。编程器是不用单独加电源,但肯定的是,编程时,编程器它自己会给EEPROM提供相应的编程电压的。问题是,在电池的接口上没有相应的脚啊。。。

网友:
看原理图你画的正确。

电池内部保护板上的EEPROM引脚中的SCL/SDL/GND与电池接口的SCL/SDL/GND是不是直接相连的?
----------------------------------------
可以用表量下吧。原理上因该是挂在一起的。

因为我手头有现成的Xeltek 580U编程器
------------------------------------------
那就直接焊下24XX,弄个转换座,简单可靠呀。。

网友:
好多型号还是要焊下来的

网友:
  谢谢各位的回复!我只是想,如果不需要强行打开电池或者不焊I2C芯片的话,那就方便很多。
  问题是智能电池用的是SMBus架构,它与I2C差别可能就是协议。既然IBM笔记本电脑配套的电池管理软件,象Battery Maximiser都能直接读取电池信息(其实就是I2C芯片里的内容),那肯定有软件能做到直接修改数据,原理上应该很简单的。关键现在还没有理想的软件(当然指不需要钱的喽)。
  刚刚在网上购买了一块一小时续航的电池,等用得差不多了就自己拆开搞搞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