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C462A 开机电流0.30 后掉电

楼主(2010-04-19):
此机器是独立显卡 开机电流跑到0.33左右掉电,把显卡拔掉加电不掉电,电流停在0.33左右。测CPU、内存、显卡、的供电都正常。CPU供电芯片加焊过。故障没解决。会和显卡有关吗?看电流应该是CPU都没工作。有谁修道过这款机器吗?
cpu
芯片
供电芯片
显卡

网友:
看看+3VS没有出来,就会出现这种情况,这种情况一般进液的比较多。

网友:
南,北桥都没工作,先换南桥试试

网友:
3.3V和5V都有。

网友:
你量一下显卡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显卡不短路。看电流应该是CPU还没共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