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SON ME1+改供墨问题

楼主(2010-04-19):
今天改了一台epsonme1+打印机,联供系统。改完后,打印进纸就卡。试了很久,后来把进纸的地方向左调远一点就不卡,但打出来的字就有些偏,请问高手们怎么解决,才好

网友:
首先看是不是纸没有卡好,如果卡好的,就看看进纸器了。一般清洁一下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