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头坏引起的关机自动重启,

楼主(2010-04-19):
今天修到一台机,是做个简单的小升级,机器原来是AMDK7主板,换了865,和INTER2。0,主板是试好的,没有任何问题,客户拿回家后不久就又拿回来,说是每次关机自动就又重启了,软关机不能实现,只能是硬按开关,并且BIOS设置不能保存,系统时钟走不准,以为是电池没电,就换了块电池,试好拿走,一会儿又拿回来,说还是那样,就又接上试,在我这儿就一切正常,跟客户到家里试,又自动重启,想着只多了个摄像头,就把它拔掉再试,一切正常,可客户升级前一直用这个摄像头,为什么换了这个主板就不行了呢,(注,USB口一切正常,用我的摄像头,U盘,U口键鼠都没问题,
求原理,谢谢,

网友:
把客户的摄像头换台电脑试下,说不中间有碰或者摔过也说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