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狠下心,买了台示波器(上测试图)

楼主(2010-04-19):
一直想买了很久的了,,这个月帮一个客户装了套监控,,小赚了一笔.....
有点闲钱就不踏实了,,跑到淘宝上左挑右挑的,选中了一台松下的VP-5741A,,,100M.数字示波器,带GPIB (淘宝上的标题),,1000元送一探头
(本来想在基地的淘店里买的,,不过好的贵,,便宜的又不好用..还是算了..)

当时没想太多,觉得还可以接受,,,,,就拍下来了. ,,,花钱的感觉真爽....

现在示波器还没到手,估计明天能收到,,不过我刚在网上看了一下,,,这台是数字和模拟两用示波器,,,,
想问一下各位老大...什么叫数字和模拟两用呢.....
还有松下做的示波器质量怎么样???这个型号的示波器又有哪位实际用过呢.效果怎么样

-------------------------------------------------------------------------------------------------
机器到手测试 机器到手测试 机器到手测试 机器到手测试 机器到手测试 机器到手测试 机器到手测试 机器到手测试
-------------------------------------------------------------------------------------------------
AGP 66M   20mv/50ns

---------------------------------------
AGP 66M    20mv/5us

------------------------------------------
PCI   33M   20mv/5us

-----------------------------------------
内存时钟        0.1v/2us

-----------------------------------------
内存时钟          50mv/50ms

----------------------------------------
南桥      0.2V/50us

----------------------------------------
机器面板

----------------------------------------------------------------------------------------
不知道这些波形对不对,哪位老大告诉一下       不知道这些波形对不对,哪位老大告诉一下
------------------------------------------------------------------------------------------
网上找了很久也找不到这示波器的使用说明之类的,,不过经过慢慢研究,基本上都懂了.至于机器的一些高级功能
就有待长时间的接触才能深入了解了..如果哪位老大有这机器的说明,邮件一份给我吧,先谢了
总的来说,这示波器还OK,,,就是成像聚焦不是太好,不过还是能辨认清楚,配送的探头也不是太好
至于什么叫模拟/数字两用,,,应该就是输入处理方面是数字的,,,显示还是靠模拟的显像管.
1000元,也算物有所值了,,寿命方面有待考验

网友:
东西用过以后请发个使用心得,谢谢

网友:
搞维修就要设备多才行。要不然修不好几块板子。

网友:
你买的这个价格是二手的还是全新的啊?

网友:
LZ示波器如果用的好,望告知一下下哈。。我也正准备买个。但不知道该买什么样的好

网友:
我今天也是一狠心买了一台高迪850风枪。加邮费165真奢侈啊
不知道165什么时候赚回来

网友:
楼上的真幽默

网友:
六楼的买个风枪你都心疼,还怎么搞维修啊,下芯片你用九阴白骨爪来吗

网友:
天气潮湿啊,前不久没留意一开热风枪就听到叭的一声,原来发热丝烧了!好在卖在好人,免费送回我一条,然后自己换回去!潮湿的天气大家要注意啦!!现在潮湿天气开枪时,哈哈,不敢再贸然就开了!我都先用电吹风把那发热丝先预热了!

网友:
1000块买得到吗?

网友:
和楼上的一样疑问

网友:
个人感觉示波器可有可无啊!

网友:
松下的牌子不错,不过1000大洋能买到什么的质量就不清楚了。
用过之后再发个心得上来吧,让大家借鉴一下。

网友:
现在的总线频率一般都在200M以上,这怎么测

网友:
是啊楼主设备回来使用后请写个使用心得让大伙看看

网友:
你那个应该是二手的,而且还是早期的产品了,等东西到了分享下使用的效果噢

网友:
就是啊,不好的话还不如不用,我一般就不用示波器的哈

网友:
一般示波器大概多少钱啊 频率高点的 知道的说一声

网友:
示波器都不会用了。初中的时候学过。

网友:
希望LZ有了之后进来分享一下

网友:
要是好的话 给个地址,我也买个

网友:
倒是想买个示波器,就是没银子

网友:
应该是模拟机,数字显示吧?楼主用后有何感想早一点贴出来,我也是囊中羞涩,想买个二手的

网友:
现在的总线频率一般都在200M以上,这怎么测
引用 网友A:

用分频器来分一下不就可以了?

网友:
读书的时候用手摸过两下这东东,后来就成了梦想中的奢侈品.

网友:
回复 网友B:

高迪的不行,别看他便宜,质量不好,风枪就看发热芯,烙铁也是,有的是是石膏的,有的是不锈钢的,有的还是纯铜的,安泰信的不错,我用的是笑时的,(基地打不上去),质量不错!!

网友:
淘宝上面二手的.
数字/模拟两用示波器.,,不太明白是怎么回事的,一会就到货.
修板有示波器还是比较容易找到故障点的....
不过好久没用过,不知道还记不记得怎么用了....
试用过后发贴,,,,毕竟1000块,,100M的示波器,如果能用那还是划算的啊

网友:
测晶帧 还是可以的

网友:
用示波器的很少 楼主真的很用心哦

网友:
我认为楼主不如狠一下心,买一个带宽200m以上的,100m的内存时钟看不了,我现在用国产的sr37无法看内存,正在考虑更新

网友:
200M的看到一台泰克的1700大洋.......呵呵.心动啊....等哪天这示波器不够用了再考虑了....

网友:
各位老大,这些波形对不对呢

网友:
修主板必须要示波器吗

网友:
这个应该就是纯粹的模拟哦
只不过有CRT读出的

网友:
楼主你的示波器终于到手了,看来聚焦是不太好,还能调吗

网友:
N老的东西,一般就是日立,岩崎,TEK和安捷伦,惠美也不错,它的频谱仪很不错。

网友:
有个问题要问,关于第一张图。既然50nS,应该是指横向每格时间为50ns,如果一个波形填满一格,则表示这个波是20M的,图上显示一个格里有重复的两个波形,则表明这个波是40M,不是不准确呢?

还有,楼主用微秒和毫秒去测主板频率,应该是太大了,测不出想看到的波形吧。

网友:
我也蠢蠢欲动

网友:
够呛,明显是老爷机,这种机子基本无法参考别的示波器用法,建议坛友购买示波器选择2000年后的产品,像楼上这种70年代的机子只能让张老那样的前辈才能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