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1000 耳机有声,外放无声。

楼主(2010-04-19):
此本换声卡。功放。耳机接口,都换无果,有修过的朋友提供下思路。

网友:
看一下接口的电感。。还有看一下声KA的供电足不足的。。。要不再试换南桥看一下吧。声KA芯片上面有四条线是接南桥的。。

网友:
到底耳机有声没?是内置喇叭没声吧
最好发个图纸上来,这样别人好帮你分析
估计是声卡到接口处断线

网友:
也有可能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换个驱动试试看,我前几天修了一台HP NC4200的机器,就是驱动问题

网友:
就是驱动的问题阿。我搞过不下十次了,第一次就像楼主那样。

网友:
呵呵 HP好多机器的声卡都必须要原装的驱动

网友:
我上次接到一台V3000是喇叭坏了 建议楼主换个喇叭试试

网友:
耳机边上一个小管子Q42换一下

网友:
今天也是遇到这样一个问题 HP 康柏系列的 514TX   换的新主板  接耳机有声音  喇叭无声  怀疑是VISTA系统的事  于是做成XP系统  还是老样子  后来把耳机接口板与主板相连的排线拔掉  开机进系统喇叭有声音了
不知道楼主的问题 是不是和我的一样  期待解决中。。。。我就不发帖询问了

网友:
喇叭接口的4阁针脚测量了没啊  应该是2.2几伏的电压,没有的话换个功放试试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换了功放好的

网友:
楼主看看这个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mp;highlight=DV1000

有可能解决好你的问题 U20的问题

网友:
换个驱动试下··
·上个月·我帮朋友就搞了一台啊·就是这个问题·不插耳机没有声音··
  确定是驱动的问题·
楼主可以试下·

网友:
我遇到一台,换了耳机 接口模块就OK了

网友:
可以排除是系统问题,换过系统还是一样,上网上找图纸,和手里的板子对不上,我手上的是二代内存,料板上都是一代的,只是大概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