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6566的37脚ENLL电压一般为多少,电压是从南桥哪个脚位过来的

楼主(2010-04-19):
ISL6566的37脚ENLL电压一般为多少,电压是从南桥哪个脚位过来的,Vcore只有0.2V啊

网友:
先查查总线电压正不正常

网友:
总线电压都正常的 就是Vcore不正常 ENLL电压为0V

网友:
ENLL  应该在1.0-1.5左右吧  我今天修了一片GA 945的主板  但我的表有问题   VCC为8.5v   EN 和VID都为1.8V   我的表有问题!三者满足后 ,直接找6566   亮机!

网友:
大于0.66V
一般1点几V
内部有一个电流源上拉到5V吗,也有板子是通过外部12V通过电阻分压而来

网友:
2# 耒阳精诚维修 请教阁下:总线电压具体是指哪些?谢谢!

网友:
Vcore 0.2V?建议楼主换块CPU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