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哥维修技嘉8I915PL-G手记

楼主(2010-04-19):
故障:1:CPU针脚歪,2俄罗斯测试卡显示00(客户把赛扬420(1.6G/512K/800)装在主板上一起拿过来修,来不及多问,客户匆忙离去)
故障点:CPU座(775的CPU座针脚弯曲)
维修经过:把CPU取下,把针脚处理完好后用775带灯测试卡测试所有数据线通(所有LED灯全亮)后,测试电源12V,5V,3.3V -12V正常。CPU的PG电压正常,CPU核心电压均正常、CPU时钟正常、主板时钟正常、PCI接口的33M时钟正常,但是复位有点不正常,短接复位跳线后,没发现CPU、PCI复位测试点的电压有明显的跳变,(诊断卡的复位灯也闪得很快,不像正常一样看到熄灭和再点亮,只感觉出有一点闪),而且无内存时钟。装上C420也一样。于是分析它为何无内存时钟,从跑线上看内存时钟是由北桥提供,便怀疑起北桥来。且手头无BGA设备于是暂时陷入困境。从此思路开始变得有点迷茫。而且夜已深,暂时放下。次日,又用假负载和打阻卡从头检测了一遍各个电压和测试点,测得结果依然如故。于是把C420又重新装上然后通电,然后测其核心供电电压,这次终于把问题找出来了!发现核心电压居然为0V(上假负载的时候是1.2V左右)。关机,决定再试一次,这次连CPU风扇都不装上去了,用收摸着。短接PW开机后另外一只手拿表笔测CPU电压依然是0v。心想,电压为0V,难道是CPU坏了?还是主板不支持这个CPU?于是便从自己的机子上的那块C 336(2.8G /256K /533)装了上去,装好风扇后开机,OK!跑码正常!顿时,内心涌起一种成功的喜悦,总算点亮了!
修后总结:此次维修得了个教训,没有问清客户的使用情况客户走得太急了,前后停留不到两分钟,由于是常客也不怪他.(后来得知主板是客户从淘宝上买来的,买来后不知是他把针脚搞歪了还是卖家发货的时候针脚就弯曲了。CPU座也没上有保护扣。CPU也是从另外一台机子上临时取下来测试的。后来发现点不亮就拿过来修了。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把针搞歪了)
此次疑点:1:这个主板不支持C420?(到技嘉官方网站内查了一下,只知道这块主板 Intel® Pentium® 4 LGA 775 处理器!到天极网看到的参数也只标有:支持Prescott,Celeron D系列处理器!)难道这块主板支持不了800总线的处理器?
2:难道C420 CPU坏了?(我曾经把C420也装到我的GA8I915P-DUO上也点不亮,可和客户在QQ上联系,他说CPU应该没问题的,他刚从一台能正常运行的联想电脑上取下来的)。由于客户还没过来拿走CPU回去测试,我这里也没有其它的主板了。所以尚未确定CPU是否已经损坏。
3:如果C420的CPU没有坏,为何装上后测主板的CPU供电电压为0V?主板对不支持的CPU是提供0V?
4:这种主板,为何用内存打阻卡上提供的内存时钟测试点上测不到内存时钟?(我用HC-F1000L频率计来测,无论是修前点不亮的情况下测试还是修好后把打阻卡查在另外一个内存槽测试,6个内存时钟测试点都测不到内存时钟的频率。好在没有BGA,要不,此次的弯路就跑远了!)
初修主板还望各位老师指点迷津。

网友:
顺便上两张图

网友:
很有可能是CPU和板子不兼容

网友:
其实楼主可以换个好点的万用表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嘛!!!
推荐使用胜利的表!

网友:
不支援这棵cpu

网友:
915的不支持这种架构的CPU呀

网友:
915的班子 上频率800的 是否高了  945的应该可以

网友:
915的不支持这种架构的CPU呀
引用 网友A:

你说不支持800频的CPU还说得过去,说不支持这种架构的CPU就不妥了吧? C420 和C336都是同一架构的CPU,这些我还是能分得清的。

网友:
其实楼主可以换个好点的万用表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嘛!!!
推荐使用胜利的表!
引用 网友B:

我的DT9205A数字万用表拿来修主板已经够用了,你的回复似乎已跑题。不痛不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