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全板无复位一例

楼主(2010-04-19):
今天接到一台主机,开机没显示,打开机箱,拔下内存,开机,无报警声音,判定故障在主板和CPU上。上诊断卡,跑00,诊断卡复位灯不亮。测试时钟,无开启信号。 主板是P4B533.再测,开启信号一端有发出,经过一电阻后消失,跑线后,一端到IO,一端一路跑到桥,再跑线,发现IO相连有一IC   LM324, ,此时才想起时钟正常的前提供电,测得正向输入10V,反向输入0.3V,不正常,跑线到一场管G极有10V,D极有3.3,S极却只有0.3,明显不正常。 ,摘掉测试,场管已损坏(型号是APM2054N)更换好的场管后,上假负载(自己做的),测试,诊断卡复位正常。上CPU,内存,显卡,开机,一路小跑,正常显示。至此此板修复。此板修复过程中,如果先考虑供电,可能就会少走时钟跑线的弯路。如果以前有人发过,请版主处理。发张总的图

网友:
这属于全板无时钟,第一考虑的就应是供电问。

网友:
那管是不是通了叱????

网友:
你刚开始测量时检测卡上的时钟灯是亮的还是灭的,你说的供电不对 是那路供电不对

网友:
没错楼上的说的对啊。ZL说下。

网友:
接到故障板,我认为先看供电,电都没有别的不可能有的!这样可以节省时间!

网友:
这个应该是总线供电电压吧,我之前也修了一片一样的板子      故障是 什么都正常不跑码   放了很久   那一次想起来有个兄弟说过技嘉有一款板子  的给总线供电的爱坏   于是就试着换一下   竟然好了      换之前是1.72V(S极) 换后是1.6V(S极)
并且这个板子的内存供电竟然是2.7V   但却能正常使用

网友:
请问楼主:1.时钟的开启信号在哪里测量到啊?2.时钟正常的前提供电该在哪里测量到?多谢楼主答疑解惑

网友:
我记得我的恩师曾给我讲过类似这样的主板要先测量各种电压    如果你开始这样做了就不会走弯了!

网友:
先测电压才是正路啊,不行了再考虑其它的

网友:
先南后北,不行报废。

网友:
请问各位:测电压,主要是先测大的场管吗?像小的管太多了。

网友:
时钟开启是什么意思哦小弟不太明白

网友:
这个是一个主板的时序问题供电 PG 时钟 复位.(只针对INTER)
他在这里说的时钟开启信号,应该指的就是PG,
供电,PG是他的工作条件.

网友:
开启信号是当供电正常,开启脚为高电平时芯片才会工作, 如果只有供电,开启为低电平,芯片也不会工作的

网友:
楼主说的好象不是很明了

网友(2010-05-23):
很好的经验,我今天也找到了LM324引起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