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一下 大家使用那种焊台

楼主(2010-04-19):
大家现在使用那种焊台,使用中有哪些经验写出来大家分享一下。下图的焊台有几个人在用,要是让你用的话多少钱能接受?

网友:
1、智能控制,超越传统无铅焊台的回温速度极限传统的无铅焊台从室温上升到300℃需要20-45秒,回温的速率远不能满足无铅焊接的需求。先进DI-3000拥有强大的中央处理系统,根据焊点及元器件的大小自动的调整输出功率,瞬间输出功率最大可达108W,工作时间功率10W,CON从室温上升到350℃只需要3秒钟时间,确保在无铅焊接工艺窗口内得到高效的,可靠的焊接质量。
    2、超越传统无铅焊台的焊接温度极限传统焊台因性能的限制在进行无铅焊接时的温度需设置在350-450℃,但过高的温度会降低焊点的机械强度,更会对元器件及PCB造成损害;热性能卓越的先进DI-3000只需要设定280-320℃的温度进行焊接,确保了焊接的质量及元器件的安全。
    3、超越传统无铅焊台高能耗低功率的极限,做到真正的高效低耗绿色环保强大的瞬间输出功率,快速的补温速度,保证了焊咀的温度一直控制在设定范围,保证了高效的焊接速度和完美的焊接质量,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益。焊接时焊笔的大部分时间都是放在烙铁架内,传统的焊台因性能限制,不能设置即使睡眠功能,导致了焊咀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高温空烧状态,既大幅度减少了焊咀的使用寿命又极大的造成了能源浪费;而先进DI-3000只要将焊笔放回烙铁架即自动进入睡眠状态,此时焊台的输出功率仅为15-20W,消耗功率仅为传统焊台的1/3,做到了真正的低消耗、高效且焊台整体构造不含任何对环境及人体有害的物质(铅、汞、镉、及、六价铬等),并通过SGS的检测,为绿色环保之典范。
    4、超越传统无铅焊台的使用寿命及性价比先进DI-3000无铅焊台拥有最佳的品质及超长的使用寿命,主机3年免费保用,终生维护。其免费保护期超过了传统焊台3倍以上,并拥有先进的智能睡眠功能,当焊笔被放回焊台后即时进入睡眠状态。焊咀的温度回下降到50-300℃(YON用户设定),从而避免了焊咀长时间的高温空烧而影响使用寿命。而先进DI-3000型焊台的焊咀比传统日本同类焊咀的寿命长3-5倍。
    5、提高生产效率、降低购置成本,保证产品质量先进DI-3000可同时接驳2支不同焊咀的焊笔,设置不同的焊接与睡眠温度,可完成原来需要2个人、2台焊台才能完成的工作,大幅度提高生产效率,降低购置成本。焊咀芯一体化设计,可有效避免传统焊咀使用一段时间后接地电阻变大,感应电压升高后对产品造成伤害。

网友:
501高频涡流无铅焊台

网友:
彷JBC的吧,我用的942,作无铅不是想象中的好,高频的不知道呵呵

网友:
这种电阻发热型的焊台,回热速度以达极限。高频的肯定要好一些。

网友:
我现在用的就是DI-3000无铅焊台 公司买的是2K一台,感觉比936精准多了 呵呵 上热速度快!

网友:
一般的维修人员肯定接受不了这个焊台的价格

网友:
我现在用的就是DI-3000无铅焊台 公司买的是2K一台,感觉比936精准多了 呵呵 上热速度快!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应该是JND的焊台,其实都是仿照JBC制作的。一般在台湾生产,国内有几家工厂代工。据说效果还是可以的。我觉得无铅焊接主要的还是温度补偿方面,白光的烙铁温度补偿方面远不如JBC OK。个人理解。

网友:
2千多大洋,一般没必要用这么贵的吧!

网友:
不低过两千元。想买到原装JBC的头不容易。

网友:
我用的是AT852D

网友:
我暂时还是用的安泰性的969,无铅拖锡的时候有时拖不动,吸锡线和芯片粘一块了,最后用风枪和烙铁一起才拖好的。暂时还没有考虑更换。

网友:
我现在在用WSD81和942  两者都不错

网友:
无铅的就是不好弄,用白光936都不怎么行

网友:
我用的是 ESD 2000A的 焊台
当然是仿  2000A的 说是高频涡流焊台  感觉还可以
在给无铅的板换CPU供电滤波电容的时候感觉会比较明显

网友:
我现在在用WSD81和942  两者都不错
引用 网友B:
我只有WSD81,没用过942,能介绍下两种焊台的优缺点吗?谢谢!

网友:
这是我使用的恒温铬铁。

网友:
这是我使用的恒温铬铁。

引用 网友C:

怎么被你糟蹋成那样 弄的全是焊锡

网友:
17# lishenglin24 这个和936是一样的功率
只是改成了数显,无铅还是用951或942好一点

网友:
JND的焊台手柄那里有的买吗???????

网友:
我这个手柄线断了有接线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