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引脚关键检测点定义

楼主(2010-04-19):
重教材上得知,BIOS大致有两种主要的结果类型四列32脚和两列40脚第一种居多,其中检测都是先测32脚是否有3.3V的供电电压,然后在测22片选信号0.7V,接开关键回零跳变,24脚数据允许信号测试同22脚,但今天试了好几块板都没有这两个电压及跳变,板子是好的,同时发现几组数据波形23、17、15、14、13这几脚有波形跳变与测量PCI的波形是一样的不停跳变,过内存就会成3.3V不然就停在跳变图中,原先以为脚位不正确所以量遍了所有脚位也没找到0.7V左右的,多是3.3V的。

网友:
老师讲的对,书上写的也是对的,只是你没有看明这样测量的前提,,,你说的这是比较老的主板,,,后来的不是这样的了 是LPC的接法,,更新的是8脚的BIOS了,,

网友:
老师讲的对,书上写的也是对的,只是你没有看明这样测量的前提,,,你说的这是比较老的主板,,,后来的不是这样的了 是LPC的接法,,更新的是8脚的BIOS了,,
引用 网友A:

我测的也都是比较老的板子,但如果变过了的话也是脚位,我已经量了所有的脚位也没检测到0.7V的脚位电压

网友:
好像INTEL系列的板子从815系列起就开始采用FWH固件架构的总线方式,所以BIOS的22脚是没有片选信号了,要想知道CPU是否选中了BIOS,可以测23脚的FRAME信号来判断

网友:
BIOS22脚片选查跳变,没有查23脚帧,理论是死的,板子是活的

网友:
好像INTEL系列的板子从815系列起就开始采用FWH固件架构的总线方式,所以BIOS的22脚是没有片选信号了,要想知道CPU是否选中了BIOS,可以测23脚的FRAME信号来判断
引用 网友B:

23脚是FRAME信号,多谢楼主了,还有就是这样的信号有五组短接开关时都是不停变化一样的到最后的波形都定位在某一种形式,请问这几组都是FRAME信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