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来看看。这是什么机上的板子

楼主(2010-04-19):
今天收到一块945集成的板子,上电测试是好的,但客户是由于机子摔烂了,没外壳,因本人经验不够,不认识这是什么机型上的板子,请各位高手帮忙认一认。那个电源头跟硬盘接口在一块小小的板上,插在主板上的,电源头很像IBM的,我想应该是联想机的,不过就是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机型的

网友:
你说板是好的,那就开机显LOGO不就知道了.

网友:
ibm x60 的啊

网友:
好像不是IBM的板子吧,USB口的位置及板面也不太像。

网友:
2# 维大 我是看电流的,有1。23A了,另外我接了USB键盘。那上面的灯都亮了,但是由于我没有原装键盘不能切换所以没看到显示什么LOGO

网友:
就是X60或者X61  不会有错啦

网友:
X61 和X61多差不多  你看看他板载CPU

网友:
恩,是X6的,刚修了一台

网友:
X61 的,我手上也有一块坏的。

网友:
散热器双热管的是X61

网友:
X60 的  X61是965的咯
楼主不是说 是945的么  945就是IBM  X60

网友:
那个是IBM X61的板子,。

网友:
这个确定是X60无疑,而且不是chinafix,更不是X61。X60-S的风扇是铝的,X61的北桥是965GM

网友:
945的芯片组应该是X60

网友:
可以确定是联想的

网友:
楼主多少钱收的啊?

网友:
应该是X60的

网友:
肯定是X61的

网友:
shi X60独显的

网友:
这么常见的板子都不认识,呵呵

网友:
IBM 键盘接口怎么没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