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PCI-E显卡。检测卡跑C1

楼主(2010-04-19):
已经确定是显卡坏掉了。要怎么修?
从旧箱子里拿出显卡装上可以用,并且安装了系统,但是在重启的时候,就无法启动了。 检测卡跑C1循环
显卡

网友:
加焊显卡芯片

网友:
先把BIOS刷了 再看看 不行热下GPU 一般这个是开路造成 具体是GPU 还是FLASH 看情况了

网友:
关机再开机可以再次点亮吗,换块显卡能每次都点亮吗,如果能,再修这个显卡。

网友(2010-06-03):
C1不是内存故障吗,不会是你把内存碰松了赖说是显卡问题吧

网友:
去掉显卡再用诊断卡检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