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700花屏,求定位结果

楼主(2010-04-19):
一块翔升FX5700显卡花屏,已加焊过核心,还是不行,下面是测试结果,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是哪块显存出的问题,谢谢!

这是结果,应该可以看清。。

这是显卡实物,显存分布为正面4块,背面同样的位置4块,共8块,128M,128BIT。。。

网友:
二楼是纯粹的误导

网友:
这种T-SOP封装的显存,用短接法就可以查得出来

网友:
这种T-SOP封装的显存,用短接法就可以查得出来
引用 网友A:

能告诉我具体是短接哪个脚吗?是不是要查一下显存的资料?

网友:
短接法是无法定位故障显存的时候用的,就是短接其中一个显存,人为制作一个故障,再查短接显存相对应的脚位,这样就可以查出故障显存

网友:
只要不是供电线,AD和地线都OK,或者直接短接到GPU的排阻。

网友:
C区一般来说是上面那几个,至于哪个就要自己试了

网友:
..  正面.....    |左上边第一个...换了就OK

网友:
修好没?看图

网友:
楼上已经给出定位
你还可以通过打对地阻值来判断 到底是显存,GPU 还是排阻坏

网友:
这种T-SOP封装的显存,用短接法就可以查得出来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87531-1-1.html说就说清楚一点。你这样说了等于没有说。让人不舒服。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要误导新手,该卡 显存定位排序和5200的一致!

网友:
这种T-SOP封装的显存,用短接法就可以查得出来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87531-1-1.html说就说清楚一点。你这样说了等于没有说。让人 ...
引用 网友C:

不是没有说,是说得太多次了!!

网友(2017-07-01):
看不到图片帮不了你!不过你只需往任意一端拆一颗显再测就知道排列了!

网友:
10楼给出结果了,,不过也回复一下赚点分 别介意~

网友:
这个帖子2010年好久了,不是3个月已过久不能回复吗

网友:
10年的帖子是怎么翻出来并且是可以回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