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液晶灯管问题?

楼主(2010-04-19):
更换液晶灯管,里面的灯管套老化,手下没有这东西,焊接后有打火现象,有什么好东西代替一下。。。在线等,,,,,
更换
问题

网友:
704 硅橡胶

网友:
加热缩套管焊好后用硅胶固定

网友:
用热缩套管密封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两位正解。用小的热缩管就可以~~

网友:
我也是用热缩管的,哪种进口的薄点好用

网友:
用热缩套管

网友:
用热缩管固定就OK拉!外面有铁壳子压着,几本绝缘了就没事了 呵呵

网友:
硅胶固定是个好方法!

网友:
热缩管就可以了 只要把灯管固定好就行了

网友:
热缩管淘宝很便宜,好像是1块钱一米,忘了具体价格

网友:
胶那里能买到?

网友(2010-05-24):
绝缘用热缩管,
固定能不能用热熔胶呢?显示器长时间工作后温度升高了热熔胶会不会融化呢

网友:
除了热缩管。还可以用胶棒。

网友:
用热缩管就可以了 不过换灯管的时候要小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