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2000 cx20468声卡装不上驱进来看看

楼主(2010-04-19):
HP v2000 cx20468声卡装不上驱动,,找了很多驱动和系统了。应该排除软件问题了。不知道那位有没有遇到过,指点下,看到论坛的人有说换过南桥好的。我没有直接换,以前有遇到南桥空焊的装不上驱动,。就加焊了下。还是原来的情况。不知道声卡会不会影响。有影响的话打算找个声卡换个试下。有经验的望指导下。

网友:
是V2000 还是DV2000 ?   驱动的可能比较大哦

网友:
HP V2000 是915芯片组的主板,集成显卡。像DV1000的板型一样的。

网友:
刚换了芯片还是一样装不上驱,那位有遇到的能否指点下。。下载了N个驱都不行。是不是要安装纯净版的系统?

网友:
装个WIN7试试先

网友:
最好装WIN7。要么装纯净版,再百度下,貌似驱动要按顺序装。
我昨天刚装好一个HP,也是没声音,的确很麻烦。

网友:
到HP官方下个,不行就看电路图,看南桥的信号有没发过来,看电路图慢慢修吧
一般都是驱动不行

网友:
我的是915迅驰的主板。要装VIN7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