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电路故障(未通过)

楼主(2010-04-19):
本人是菜鸟,刚开始接触维修一点小经验,就是怎么判断主板不能开机是不是开机电路故障。
首先当拿到一块主板如果在电源是正常的情况下按下开机键时主板不工作,像这种情况第一
步就该检查是不是开机电路出了问题,将电源16阵脚【PS_ON绿色 Power Supply On如果
20针电源的话就是第14针开机脚】和附件黑色地线短接,这样就是给主板强行开机没有经过
开机电路。如果主板能开机说明就是主板开机电路出了问题,在一一检测开机电路中各元器件
看是否有明显烧坏的坏掉。这是我初学修主板的一点小经验,给大家分享分享!

网友(2010-05-22):
我都不会,你是不是在培训学校学的还是你师父教的。谢谢楼主,以后有经验互相交流

网友:
短接经常会用到,但在短接以前,至少要查上管是否正常.......短接前还是需要有准备工作的。

网友(2016-07-03):
在学习中成长!!!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