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1无2.5V和1.25V

楼主(2010-04-19):
X31,待机0.03,按开关,电流可以上到0.4A,测量北桥无2.5V,1.25V也没有,1845的ON1和ON2.供电都正常,2.5V的电感和1.25V的电感也不短路,1845换了,电容也换了,MOS管也换了,就是不出2.5V和1.25V,北桥也换了,还是一样电流跑到0.4A,现在有时电流只能上到0。08A,但是加热1845周围换过的东西,在通电电流还能上到0.4A,不解为为何会出现这种请况?

网友:
既然加热一下能正常,肯定还是外围有小件不良,细节问题,不是通病,需要慢慢查!  信号部分我不是很清楚,你还是慢慢修吧 !

网友:
x31好像有个通病吧 哪个电容我忘记了  就是1845这部分电路有问题 好好查一下

网友:
关键怎么不出2.5V呢,请高人指点

网友:
换滤波电容,两组供电的都换。我刚修好一台没有1.2V\和1.05V的,就是换滤波电容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