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内存电压过低

楼主(2010-04-19):
内存电压只有2.47V、1.22V 这个正常不,现在的现象是第一开机跑C3 按复位键重起来又可以开机,MOS管的型号是60N03 控制电平5V 输入电压3.2V 输出就有2.47V,没有控制IV,G脚直连413N 小三极管。MOS 我已经搞过了,还是一样。
我有两块多是这样。不怎么修呢。

网友:
内存供电2.47V 有些主板是正常的~~~~你试换一下内存旁边的电容~~不一定鼓包才是坏的~~把三极管和电容都换来试一试~~维修不要那么死板  师傅说的~
看有没有内存控指蕊片~~

网友:
我也碰到过一块内存旁边被烧坏的板子。
换好管子后,电压上不来,换完旁边的小东西啦,还是不行。。。

网友:
供电应该正常,有没有测内存的AD和时钟呢?

网友:
多测过了,今天找出问题了,是我维修用的内存条出问题了。搞维修一定要心静细心。这个内存电压是正常的。

网友:
是你的内存坏了吧 C3已经过了一半内存哇

网友:
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好像没说出来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楼主的内存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了楼主的回复,颇有同感,这样的事我也干过,都是新手嘛,时间长了肯定不会出现这样低级的问题了

网友:
呵呵 我就想吗  2.47V  也没什么不对的啊? 原来是LZ的内存 的问题 哎  我也修了个机子 客户说是 停电了以后再来电然后就点不亮了 提示C1 我先把我机子上的内存拔下来插上  结果还是C1 于是乎 我就量内存供电 时钟啥的 量来量去也没问题,折腾了半天,后来又换了个内存结果一路跑到FF 哎 把简单的问题搞复杂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