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845板上是电压比较器吗

楼主(2010-04-19):
http://ufo.didibabawu.com/u/admin/Photo.aspx/t-2

还是2个三机管啊干什么用的啊是开关作用吗,前面还有2极管,是稳压啊,测下来2个二极管都没有电压,

还有那个cmos 中间跳线针没有电压,其他倒有电压的。谁能给这个电路图

网友:
http://ufo.didibabawu.com/u/admin/Photo.aspx/t-3

上面芯片bios 芯片在哪儿啊

网友:
老p3主板,检测北桥和南桥应该都好的,我是用内存打阻止卡和pci阻值卡检测的,复位电压也有,cpu 发热 但就是不工作,是不是,电源管理芯片出问题了,但这个很难检测啊

网友:
http://ufo.didibabawu.com/u/admin/Photo.aspx/

这块板子的开机稳压器在哪里啊,是不是所有的开机电路都要有三端稳压器,也找不到门电路啊,还有powbtn#的电压是多少,scp_sc出口又在什么地方,无法下手电表量,
还有bios上面的电阻组合是cmos 电路吗, 还有一排二级管并联是干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