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IBM装XP系统需注意的问题(未通过)

楼主(2010-04-19):
很多笔记本装不了XP或者是装完XP后进系统时蓝屏,这是因为XP系统默认的硬盘端口是IDE
就是说XP兼容并口硬盘,但是现在的新式笔记本大多都是串口硬盘,所以在装XP时出现
蓝屏或者装完后出现蓝屏进不了系统,这种情况属联想,IBM,华硕等机器上很明显,买的
新机器它附带是的WINDOWS7或者是VISTA系统,想换系统结果发现装不了XP,以为是
机器有问题,其实很简单只需在BIOS将机器的硬盘模式修改成兼容模式就行了。在BIOS里
找到IDE configuration[有的主板是SATA  MODE]一般在第二行高级管理里面,这项就是
选着硬盘模式的选项,后面一般默认的是ICHI,就是增强模式的意思,我们只需选着下面的
Compatible就是兼容模式的意思,修改好后保存退出就可以装XP了。这是给笔记本装系统很
应该注意的一个地方。
如果选着的是兼容模式机器依旧装不了系统,检查下机器内存如果是两根内存拔下一根再试
机器装不了系统跟内存也有很大关系,一点小经验,跟大家分享分享,呵呵!

网友:
很好的经验,之前碰到过,早点能看到这个贴就好了。

网友:
这个问题主要是在联想的机型上。之前就很郁闷。进PE也没有发现硬盘。怎么装都装不上或者装好了老蓝屏。后来问了联想总代问题才得以解决。

不过发现现在的品牌机一般都是预装WIN7的系统。就像索尼就一个分区。客户又要调整分区。用PQ用不了。老显示硬盘有错误。不知道楼主可有高招。(声明:进系统用压缩方式调整就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