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2鼠标不能用(未通过)

楼主(2010-04-19):
精英 4M-A   经查5脚5V供电没有 然后继续查线路到集成网卡口后面有一保险与5V供电相连。但测保险无穷大,因此判断
因保险熔断造成PS/2的5脚没有5V供电。更换后 OK

网友:
此故障太简单了吧

网友:
故障虽简单,但还是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上,王大修也没有说这个东西不值得新手学,而是说用它来代表一个人的维修技术(转正)显得太简单了。

网友:
不错,昨晚就接到个主板用不到PS/2键盘跟鼠标的板,试试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