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I p4i845GVM Pro 主板不跑码

楼主(2010-04-19):
主板不跑码,BIOS刷了还是一样!请各位提提意见···有谁修过这样的帮忙指点指点!

网友:
问题能说得详细一点吗? 要不真的很难答你哟

网友:
cpu电压和各路电压正常BIOS好像没有工作 2# 盗花香

网友:
你这问题说得太简单了点,真不知道怎么答,因为造成不跑码的问题简直就太多啦

网友:
无论某一元器件损坏都可能不跑码的

网友:
或者说某一条件没满足都不跑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