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58输出时高时低

楼主(2010-04-20):
  无聊之中,找来一块板来练习练习!
  开机触发,过一会儿,南桥发烫,再摸下其它元件,发现在南桥旁边的一个AOD436管子发烫得特厉害!经测量,这管子G极5.55V D极3.3V S极2.5V。其中G极电压由旁边的LM358的第7脚提供,S极提供给内存!(LM358的第1脚还提供给AGP供电管的G极)
LM358各脚电压1-8按顺序是:3.64v 1.5V 1.5V 0V 2.5V 2.5V 5.55V 12.45V。
  经过慢慢的测量,发现LM358的第7脚的电压不稳定,一时5.25 一时5.35 一时5.55(每次开机都在这三个中变化),当这脚的电压在5.35以下的那AOD436管子一点也不烫,只是温温的,南桥也一样!当电压为5.35V以上时,那管子就会很烫了,南桥也一样烫!
  请问大家这是怎么回事呢?只有第7脚不稳定,其它都没变!搞来搞去也搞不明白!(电脑能正常开机运行!)

网友:
应该电流过大,,AOD436才会发烫,,,见意楼主换个LM358试试,,然后再查查周边元件

网友:
怀疑的话 就把他换掉

网友:
先换掉试试,不行的话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小小的LM358,怀疑就换了呗。

还不行就该查查周边电路了。

网友:
Lm358已经换了,换了还是这个样子!周边元件都测了好几遍!都没发现不正常!有些还特意拆下来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