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液晶电视]
LG液晶荧幕电源灯闪烁维修实例

楼主(2010-04-20):
这台~~不是软的~~~是超级硬的......
原先以为按键问题....但~~不是按键作怪......
以为AD板挂了....也不是....因为我直接外接5V~~~可以正常启动没问题...
看流程吧~~~~~这台荧幕的型号

拆开之后......我没详细拍流程...因为客户在这边等...
由于查不到原因~~只好先请他回去~~~我才开始边拍边修~~~~

因为已经确定AD板没有问题~~~
所以直接查电源~~~~

外观~~怎么看都没有明显故障......
用电表测量...只看到5V跳动电压......
只好用示波器进行检查....
(会动到示波器..是因为我东西都换光拉.....还是一样的状况...)

上面2张图的电压...上下位置有偏差....但还是看不出哪里有问题....
开启MATH功能...说真的~~我根本不知道这有什么用途...
乱按的时候被我发现...这功能在检测直流电压..有异常状况时会出现红线.....

检查12V电压~~~~很正常.......MATH功能打开的时候看不到那条红线....

不过~~~我再测量5V的时候...那条红线还是出现了....位置偏差也不同....

下面的零件都被我换过了...
检查MOSFET....看检查数值想说它挂了...
换一颗好的~~也是不行...

上面的测量~~大家因该也会认为原先的MOSFET挂了...毕竟...双向组抗只差10倍...所以当成故障品处理了
但~~~后端的5V...东西几乎被我换光了.....还是想不透...是哪边出状况...最后~~
我把那一颗很可疑的2级体拆下来测量...怎么侧都是好的......
不过~~~我最后还是去废板找一颗位置差不多的二极体来换.....
原先的二极体为1N1007....属一般的二极体...我就随便拆一颗耐高压的来换了...

不过~~这一换....电压整各正常了......这来真是神奇阿....
原来~~~我怎么测量...
都是好的二极体居然会引起这种故障........
再次使用示波器检查

电压稳定了....我忘记拍有开MATH功能的画面了....那条红线也跟着不见了....
用电表测量~~~电压也不会跳动了....

先组装起来测试~~~~~~

确定可以开机了~~~
把整台组装回去热机测试~~~~

测试3小时没问题~~~开关电源也正常了~~~~~
完修..........
原以为变压器挂了....好在~~~变压器是好的.....

网友:
这故障只是不说的秘密,不过在基地不是秘密的秘密!好几位大侠说过了!

网友:
那就是说~~~我发这篇实例维修文是多余的啰???
那你大可请版主来把我的文章删除吧~~~~~~

网友:
认真看完全文,知道是IN4007挂了,但是没标明哪个位置和零件编号。

网友:
认真看完全文,知道是IN4007挂了,但是没标明哪个位置和零件编号。
引用 网友A:

照片中的D102就是了~~~我還特寫了

网友:
外观明显发黄,应该是软击穿。

网友:
楼主的维修家伙还真多的啊!!我这里只有个万用表和焊铁。哎!!羡慕之余!!

网友:
额··楼主··你怎么会想到换一个测量没有坏的2极管啊?
  是运气尼?还是?

网友:
这个二极管是什么用的?返馈给供电脚的哪个整流二极管?

网友:
D102应该是整流二极管,下面的板都烧黄了,这种问题有时候确实不好找

网友:
估计是开关电源的一次回路反馈端的整流二极管,LG做好事竟然用普通二极管是不是想给我们维修的留口饭吃啊。

网友:
今天翻出一块一样的板,这下有希望修好了!不解的是高频整流用IN4007竟然可以?而且我这块板子4007处也不发黄应该也是不怎么发热?一般电路都是HER的管子。

网友:
恩,这样的情况我也见过不少,跟着楼主复习下。

网友:
楼主,你换D102是维修经验吗?我上次修联想电源就也是换了个软击穿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