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去保护

楼主(2010-04-20):
现在去保护的方法有以下三种,根椐电路设计及保护原因不同,可分别采取以下几种方法试验:
1.把时间控制脚直接对地短路
2.把电压检测脚直接对地短路
3.把过压保护脚接地电阻取下不用

网友:
同意楼主的说法,,一般我都是用这几种方法三判断高压板或灯管故障,,不过有些IC是不能短路时间长,,,那样会烧坏其它元件...吸取教训了

网友:
时间控制脚是什么脚

网友:
这样做太危险了。。还不如直接测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