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故障两则

楼主(2010-04-20):
修几年板,真正遇到的BIOS故障一只手可以数过来,但是今天一晚上就遇到两个。
第一片板是青岛徒弟的一片旭日125F,前两天已经量过一遍,当时因为什么事情放下了。今天晚上又拿起来量了一遍,故障现象是有待机,不能触发,量97551的条件,所有能影响触发的点都是正常的。但是×BUS上没有数据走动。唯一一个有点怀疑的点是VBAT这个PIN,这片板上的VBAT跟我手上的图不太一样,我手上的几个LE1图纸都是接RTC电压,这片板却是接了一个0欧电阻到地。板子的生产批号非常靠后,PCB版本是I,没有这个版本的图纸。电阻的焊点从光泽上看,完全就是过炉的,根本没有手焊的痕迹。还是不放心,断开电阻,飞了一个RTC电压过来,故障依旧。摘掉BIOs刷一遍,故障依旧。但是量BIOS引脚阻值,有几根偏高,线路上没有开路,怀疑是不是BIOS芯片本体有问题,换掉bIOs芯片,待机电流仍然没有变化,但×BUS已经开始走数据了。按开机键顺利走码。

这里搞不懂的是,不知道为什么芯片有问题,编程器却能正常读写,也能通过Verify。

另一片是方正的R350,不走码。机器先前有人拆过,板上的mylar片都有撕过,但是没有明显的维修痕迹。这个机器很多朋友都知道有个通病,CMOS电池没电的话,PCI就不复位。这是因为这个板用的Sb450南桥要借助CMOS电池才能完成复位。不过我这片板不是这个问题,它的CPU座子有问题,有一根数据PIN有空焊,换了个座子后用带灯座量,都正常,但是仍然不能走码。量Alink、LPC,也量不出来问题。刷个BIOS吧,老样子。接下来就是砍桥了,南桥家里有,直接砍,砍完老样子。北桥还没有现货,得现订,订了北桥回来换,继续00。没心思了,不想搞了。晚上快乐的钥匙告诉我说搞搞BIOS座子,我晕,这个机器待机就要读BIOS,都能开机了,座子怎么可能有问题呢。实际上我的判断没问题,座子没有问题,但是研究座子的时候却发现新问题,

BIOS的型号是AMIC A290011TL-70。用编程器一查,这个芯片居然是128K的,这个应该是显卡上用的BIOS芯片,笔记本从我修本就没有见过这个容量的BIOS。找个512的芯片重刷bIOS进去,顺利走码。这个编程器也够傻,容量都不够也不提示一下。

至于为什么芯片都不对,却能正常开机,其实好解释。因为虽然只有128K,但是EC code在芯片的前面,容量一般只有32K到64K,刷进去的已经是完整的了。只有后面的BIOS文件是残缺的。

PS:有朋友可能没理解,第二个案例里面的128K BIOS是有人换掉的。

网友:
真是没有不可能的,只有想不到的!!!!

网友:
看版主修板就是一种享受,以后把你定为学习方向。

网友:
谢谢无边楼主、、给我们维修又提供了新的思路

网友:
老师那么晚了 也可以休息了咯
哈哈

网友:
告诉了我们不能百分百的相信编程器了!编程器也有“弱智”的时候。

网友:
请问无边版主:
         我是一名新手,有几点不明想请教一下希望能指点一下我,谢谢。
一、如果手头没有示波器的话,想测量下您讲的X-BUS上面的数据走动是不是就没可能了,或者说用万用表看一看电压的变化也可以呢?
二、是不是BIOS与PC97XXX 87XXX等EC搭配的触发方式中。BIOS资料正确性直接影响到触发?换句话讲在保证EC工作条件都具备、也是良好的情况下,BIOS起关键性因素呢
三、还有就是SB450的南桥是不是全部要靠COMS电池来复位呢。
以前修过一台HP NX6325。故障就是开机几秒就掉电。而且也没头绪去查哪里。它的桥也是SB450我想应该跟我当时没装BIOS电池有一定的关系了。还是经验不够,今天看到无边大师的讲解这回认识到自己的差距还真是很大一段啊。

网友:
值得收藏,本本的故障好多是意想不到的

网友:
好楼主,这类帖子多发点

网友:
示波器测量波形的确是一绝

网友:
哎,看了这个案例我是越来越没信心了,我都不会用示波器

网友:
版主的这两列BIOS故障。都是换了芯片才解决问题。我有点问题就是芯片居然是128K容量的。刷128K容量的不行。要换512K的吗?

网友:
BIOS本体坏的遇到过好几次,不过都是不能通过编程器刷写了。
有两次遇到BIOS本体坏,擦除资料后刷不进去,导致原来开机不显的机器变成不触发了。没有料板的话真的要被搞死咯。
能正常读写却损坏的BIOS还没遇到过。

网友:
能正常读写却损坏的BIOS还没遇到过。参与触发的BIOS能触发但不过CPU和不过内存那倒时见过。

网友:
版主用的什么编程器,该升级了,不然影响业务啊。
还有,那个128K的BIOS芯片是被人动了手脚还是原来就这样子?

网友:
这不是很明显吗

网友:
xuexi  le  yi  zhao  。。。看来经验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
这些都是难治的病!

网友:
看来吃透原理还是很重要的!学习了!

网友:
第一个现象我也遇到过,第二个没有遇到。

网友:
晕第二种没碰到过下次碰到是试试

网友:
前些日子修了一个旭日125F(SIS)的本本,原故障是开机不过内存,后刷了个BIOS,变成不触发了,换了好几个BIOS程序都一样,后来推手了,今天看到版主的贴子,我想应该也可能是BIOS芯片损坏。

网友:
请问一下。chinafix是指哪个芯片哪个脚。

方正机子的BIOS芯片原来就是128K的吗?还是被人换过?没看太懂。

网友:
维修要学要研究的东西太多了,真感觉这种是无边的痛苦,同时带来研究的快乐,所有同行都应该有的感受

网友:
昨天遇到一个神舟的,,,也是BIOS ,刚开始以为是北桥呢,因为网上都这么说,后来报着试试看的想法,刷了一个,呵呵,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实BIOS芯片内部也有好几部分线路,编程器能读能写,只能表明它内部的ROM区正常的,不能代表其他的部分也能正常工作。

网友:
BIOS本体损坏遇到过几次,有的插除需要很长时间,有的怎么折腾仍然有几个脚认为没插好!还有就是BIOS电源脚阻值偏低!

网友:
好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
仰视一下,楼主要是再招徒弟的话,估计一吆喝排着队等着学的就有一大堆

网友:
我晕。老外也学会灌水了

网友:
刷BIOS 我的盲区

网友:
两件都是很奇怪的事,都是因为编程器没有报错 楼主还是换个新款的编程器比较好

网友:
我得到的信息:ec是不能刷写的....但楼主刷写了.......大脑一片混乱中.,,............

网友:
这样的帖子太有用了,支持多发,支持斑竹

网友:
BIOS本体不良的还真是很少见

网友:
谢谢LZ分享啊,希望大家多发这样的帖,能跟各位老师学到很多很有用的经验。谢谢了!!!

网友:
无边版主的理论知识很高啊,示波器也不错

网友:
听有经验的师傅讲解就是享受啊...非常精彩..

网友:
我也是遇到过老师这样的问题的,方正机器BIOS芯片被动过手脚,,原来能触发的,现在不能触发了!老师强呀!

网友:
我经常以编程器能不能刷写芯片判断芯片的好坏,看来这样是不对滴

网友:
请问无边版主:
         我是一名新手,有几点不明想请教一下希望能指点一下我,谢谢。
一、如果手头没有示波器的话,想测量下您讲的X-BUS上面的数据走动是不是就没可能了,或者说用万用表看一看电压的变化也可以 ...
引用 网友B:

我来回答你的问题不对的话请大家指正。

1:没有示波器的话。是量不到chinafix总线上的数据波的。万用表显示不出来。如果没有示波器。那么只能通过chinafix总线对地数值判断chinafix有无开路或短路性故障从而粗略的来判断EC与BIOS是不是正常通讯。。
2:EC是单片机。要想正常工作必需要内部的软体配合。如果说EC的自身ROM是空的(EC本身不带程序)。那EC的软件体必定会存在BIOS里当EC的基本工作条件正常肯定就会去读取软体了。如果读取失败。EC是肯定不会正常工作的。那会不会上电。就不用说了
3:你所说的南桥复位通过COMS电池电压来完成。这是不对的。。我理解无边的意思应该是。在SB450南桥的板中。VBAT电压应该是做为SB发出RST以前的一个必要条件存在的。如果VBAT电压异常。那么时序肯定会中断。肯定也就不会有RST信号产生。。

如果不对。请大家补充指正

网友:
无边思绪修的机器都是经典案例呀,以后请多多指教。

网友:
版主的功力很厚实。。。。 我要有点你的内力就好了

网友:
都是夜里来的灵感?感谢无私奉献

网友:
我遇到过问题,MSI给HP代工的P55主板,本来想刷bios,先备份原来bios,得到文件2M,官方网站没有bios支持,在搜索引擎找了个bios文件,一看是4M大小,不管3721,用编程器硬刷进去,开机,不跑码,完了刷写进去了就是不跑码,后来想可能bios文件有问题,把刚刚备份的文件刷进去,还是不跑码,心想是不是bios芯片坏了,又一想,坏了怎么能正常刷写呢,后来在网上找了一下,实际bios文件是4M的文件,参照网上的做法,在dos命令下合并同一个备份的bios文件,得到4M的文件然后刷写进去,上电,一切正常,所以不能完全相信编程器,这块板我足足折腾了两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