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i845pe-rz奇怪故障

楼主(2010-04-20):
接到客户8i845pe,拿来就不能开机,我牵制开机,是能开机,但不亮机,3.3v有短路,发现网卡芯片有点发热,卸载了后不短路了,可牵制开机有时候能跑马,牵制开机后没有复位灯,牵制开机后,在摸下晶振或电池,就能跑马,有时又不行,头都大了,不知道有什么通病,知道的朋友说下,急用呢!在这里谢过了!

网友:
你先洗一下南桥 不行的话加焊一下  这个板子南桥易坏

网友:
换掉32M的时钟晶体看看,再洗洗南桥,同意楼上的看法

网友:
换晶振32.768和谐振电容 。刷洗sb

网友:
应该说是SB坏了,准确率应该有80%

网友:
南桥应该是好 的    谁有办法啊

网友:
晕啊  都没有人知道

网友:
这板我手上刚好有一片一样的.南桥旁的晶振你换过没,不要老想着什么通病的东西,这板子我用这么久也不见得就那么容易坏!摸晶振能跑码,说明这个地方肯定有点问题,再查查CMOS跳线的电压3V左右正常不?还有就是这个IO是带开机功能的!强制开机南板子没什么特别发烧的地方,基本还是先修开机电路吧!

网友:
你看看南桥旁边的谐振电容和106电阻有没有掉件

网友:
前不久也修过一片这样的板子的,当时客户打过来的时候就是有时能点亮有时却不能亮,而且能亮的时候发现每次都是去碰一下南桥32.768晶振才亮的

网友:
一看上去,这简单,先换掉这晶振,遗憾的是换过之后涛声依旧

网友:
仔细一看发现晶振旁边有一个锡点好像是少件的一样,追一下线路,原来是少了一个谐振电容,问一下客户,这板子有没有动过,他一再强调,从买板到现在绝对没有动过,所以也没太在意,因为也遇到过有些怪板子根本就没有这谐振电容的,也一样使用

网友:
最后实在没办法了,管它是不是少件先换了试试看,另找一个焊上去,OK,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