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S800-VM跑D0

楼主(2010-04-20):
有块华锁的P5S800-VM,一块跑D0,一块跑00(就是不跑马的意思),按复位针开关测CPU复位测试点及其它复位测试点都有个高低高的跳变,CPU供电:1.15。PG:1.15,复位:1.15,时钟:0.35,0.35!北桥1.2,1.5.1.8,2.5V供电都正常,内存供电2.5,1.25,3个时钟1.33都正常,CPU上的赛扬D331 2.56,BIOS刷过,IO是W83627EHF,用LGA775带灯测试座灯全亮,始终跑D0,是开机就是D0,而且开机就跑D0,看到论坛里的帖子是CPU都没过,CPU放在其它板上都没问题,有个现象就是诊断卡上的复位灯各几秒钟轻微的闪亮一下,没思路了,请教师傅们怎样解决!

会员13818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DO 的那块是内存那块 。你主要擦内存的工作条件够不够

网友:
把 内存 到 北桥 之间排阻 从新加焊一便

网友:
当FF修
加焊一下U座子

网友:
把 内存 到 北桥 之间排阻 从新加焊一便
引用 网友A:

老大是开机就跑DO哦,上不上内存都是DO!

网友:
打U座的AD值

网友:
打U座的AD值
引用 网友B:

用带灯的测试过,全亮!

网友:
会不会是CPU频率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CPU频率问题
引用 网友C:

你是说CPU不兼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