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铭主板开机断电和总自动断电。

楼主(2010-04-20):
致铭 ZM-NF52-L  MCP开机温度就达到74度,现在加了个风扇空载60度以下。用EVEREST检测CPU温度,有时零下,有时109度。
开机时,CPU,显卡,电源风扇都转,但USB不亮,不启动,不自检。有时候开启机子来了,会自动关机。用EVEREST检测数据如下:

传感器
传感器类型 Winbond W83627EHF/EHG  (ISA A10h)
GPU 传感器类型 Driver  (NV-DRV)
机箱入侵检测 是

温度
主板 25 °C  (77 °F)
中央处理器(CPU) 45 °C  (113 °F)
#1 CPU/#1 核心 22 °C  (72 °F)
#1 CPU/#2 核心 109 °C  (228 °F)
MCP 57 °C  (135 °F)
图形处理器(GPU) 62 °C  (144 °F)
WDC WD800JD-60LSA5 27 °C  (81 °F)

冷却风扇
中央处理器(CPU) 3013 RPM

电压
CPU 核心 1.22 V
Aux 3.73 V
+3.3 V 3.34 V
+5 V 5.62 V
+12 V 7.05 V
-12 V -1.75 V
待机 +5V 5.04 V
VBAT 电池 3.02 V

网友:
你好,我芯片维修上是新手,不过在我经历的许多主机故障来看可能是主板CPU供电方面的问题,你看看CPU周围的电容有没有问题,以前碰到过,换了就没事了。具体故障还是等高手来结决吧,我只是提个建议

网友:
2# aphongcheng 谢谢你这位仁兄。看了电容,但是没什么问题。或许是变化比较小,没看出来?

网友(2012-05-17):
谢谢各位的经验支持。

网友:
应该是南桥蕊片的问题

网友(2013-08-13):
求 主板BL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