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块M150XN05的屏,还有救吗?

楼主(2010-04-20):
这是个TTL的屏,30+45FFC
可是上了2013的通用板,显示却很不正常,如图所示,求大家帮忙看看它还有救吗?

网友:
这是屏的资料

网友:
换驱动板也得刷资料吧?

网友: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屏板上有AAT1101A,这个不正常,会出现楼主的图像,可以测一下,代换都行

网友:
我也有同样问题的一张屏(同型号的屏)!!!!

网友:
换个程序试一下,或换芯片

网友:
屏线接触好吗?另外刷的程序是不是合适也要考虑一下!

网友:
屏芯片坏了 换了就好

网友:
这个屏有个通病,现象就是上面看到的那样,解决方法是拆开屏,体屏玻璃右下脚处标有VGH 等测试点,把反面电路板的VGH飞线到测试点的VGH上就OK了,等上个图,大家一看就明白了。

网友:
刷的程序肯定没问题,这是个双六的TTL屏。
楼上的是说把PCB反面的VGH连接到正面的VGH吗?

网友:
等您的图,非常感谢。

网友:
图呢?兄弟 等图呢

网友:
我有个屏也是这样啊,图还没发上来吗?

网友:
tttsoft
怎么一转眼,就跑掉了呢?

网友:
今天换上了用高价买到的AAT1101A换上后,故障依旧,真晕死了.又白花钱了.

网友:
9楼的大哥,您在哪里?

网友:
先测试一下各个电压正常不?

网友:
相机坏了,用手机拍的,不是很清楚,参考下吧,其实很简单,就是VGH 电压没有加到屏上造成的花屏,可能屏内走线断掉了,这种屏正面左下角,有测试点的,飞根线接到测试点的VGH 上就可以了,如果屏跟我的不一样,请在飞线上加20K以上的电阻然后碰触测试点,就可以找到屏上的测试点VGH.

网友:
最近我看的图怎么都有些看不到?我的电脑问题还是网速?还是大家也是一样的?超级想看全部的内容,怎么飞线,我只飞过屏5V的电到驱动板(不想换屏线)

网友:
屏正面左下角的图,再发一个好吗?
还是看不清楚啊。

网友:
我这个屏和9楼的大哥的屏好像不一样.没有VGH等信号标示,麻烦再指点一下好吗?

这是屏正面左下角

左下角的脚位图及电压值

网友:
我手上有两张同样型号的屏,但是电路板不一样  主芯片一样  有一片故障类似,泛白  换过主芯片也一样  其他IC也换了还是一样,试下9L朋友的方法吧

网友:
谢谢9楼的大哥,刚拿出一片故障屏确认是断线,
感谢经验分享.

网友:
重要的部分就不清楚了!很是晕!

网友:
9楼的大哥,怎么又失踪了呢?

网友:
21楼的屏和我的屏一样,那几个点在玻璃上,无法测试啊,也没有9楼说的那路信号啊

网友:
9楼的大哥,再指点一下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