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家帮忙找找三星LTN141XN-L01屏的接口定义

楼主(2010-04-20):
搜了整个网上,只是LTN141XN-L02屏的定义,就是没有L01屏的定义,按照L02屏定义接线,屏不亮,黑屏,
哪位老师有这个屏的资料,麻烦发一份,谢谢了!

网友:
L01 和L02的屏线接口定义应该是一样的,驱动板那端的线你排对了没

网友:
线排对了,但是黑屏。

网友:
打阻值呀,打过了就可以分析出来啦

网友:
LVDS的屏,随便搞,如果确认线没有错的话,一个就是屏的问题,另一个就是程序问题!

网友:
对屏接口打阻值就可以了啊。。。30针片插单6的屏。。。

网友:
应该重新刷一下程序试下,以前我遇到过。

网友:
我这两条搞了3块这样的屏,看屏的接口,找出电源和地线,然后一直往后排过去,每一对线的(+)和(-)不能搞反的哦,搞反了是不亮的。。。。估计你就是搞反了。。。。。。

网友:
你是要用笔记本的液晶屏+ 套件做液晶显示器吗?
我这有个驱动板,屏供电是5V 的,但是!笔记本屏供电是3.3V ,这点别搞错了。

网友:
回楼上的,我是要准备用笔记本的液晶屏+ 套件做液晶显示器
用的是RTL2025的驱动板,跳成了3.3V的供电
我回去再看一下,是不是把+和-接反了。

网友:
今天又确认了一下,确实没有接反,仔细看,屏幕上最上边有一条白线,其它的部分都是黑屏,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呢?
这个屏也只是普通的单6屏,这个驱动板在其它的单6的屏上可以点亮屏,为什么到这个屏上就不行了呢?

网友:
测量各个端口对地的阻值,也基本正常,真是奇怪了.

网友:
那就是屏或程序的问题了,可能你那个程序和屏不匹配

网友:
刷的是单六的程序啊,可以点亮其它的单6的屏,看来也许真的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可能还是程序的问题,我以前也碰到过,我那是12.1的屏,也是开机黑屏没显示。一开始我也以为是屏的问题,但换了几块屏都那样的,而用那驱动板点另外一种12.1屏又能点起来。后来我要那驱动板的厂家调了软件就OK了

网友:
好吧,我再试换其它的驱动试下吧.

网友:
试试2621 这万用板  这板用跳帽  有1024x768 XGA屏 可以用  不需写程序

网友:
程序换了N个了,也不行,也许真的是屏上的芯片的问题.
2621的板,也得搞对屏线才能点亮啊.

网友:
LTN141XB-L02